求教使用多路不同精度要求ADC的接地方法

楼主(2010-12-06):
电路中共需要14路ADC,2路DAC,把STM32F103VE的模拟管脚用光了。

1. ADC分组。
    ADC分为两组:
    A组7路ADC需要精度较高,输入电压信号是相对VSSA地的电压信号。
    B组7路ADC需要精度一般,输入电压信号是相对于VSS地的电压信号。B组用于采集功率执行部件的电流和电压信息。电流和电压信息是功率执行部件上的专用检测放大器的输出。

2. 电源结构
    24V供给功率执行部件(PWM信号控制),24V经78xx系列得到VDD5V,VDD5V经过LM317得到VDD3.3V,24V、VDD5V、VDD3.3V共用VSS地,布局时把功率器件靠近24V电源输入,避免大电流经过远端的MCU芯片。
    VDD和VSS分别经过两个电感滤波得到VDDA和VSSA,VREF+由VDDA经过TL431获得2.5V精密基准电压。

3. 输入管脚选择
    选择了芯片同一侧的PC0~3和PA0~2作为A组的ADC输入管脚。它们之间是VDDA,VSSA和VREF+,VREF-的管脚。

4. 电路板接地的困惑。
    为了避免干扰,把A组输入下方全部铺成VSSA,除此之外的部分(包括B组的ADC输入下方)铺成VSS。初步分析,如果没有B组的ADC和DAC影响,这样的铺地应该是不错的。
    请问B组的ADC输入是相对于VSS的,是否会对A组的精度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影响应该较小。请教大虾解惑。

    这种铺地方法是不是目前功能设计需求下最佳的方法了?

楼主:
没有人指点?
顶一顶,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