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50本振源

楼主(2010-12-06):
用ADF4350作一个本振源,通过软件配置其相应的寄存器参数。在基准频率采用10M的时候,锁定和输出都正常。现在由于其他原因,打算采用38。4M的基准频率。但发现采用这个频率之后,没有任何输出啦。??????郁闷至极,用软件仿真都可以。但硬件就是没有输出。配置寄存器的值都是软件里面的值。不知道哪位高手了解此情况/给予指点,谢谢!!!是不是环路带宽设置问题????

网友A:
先看看该器件的手册,是否准许38.4M的本振工作频率。

网友B:
将R divider打开做一下二分频率, 然后重新设计环路滤波器(或者将CP电流降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