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有xls表格的STM32F103系列的管脚分配表吗

楼主(2010-12-06):
分配管脚太头疼了

网友A:
1-把datasheet里的表格复制到excel里(包含了48,64,100,144……等封装的管脚)
2-再根据你选的封装,把无关的封装列干掉,再把跟这个封装无关的行干掉,得到瘦身版的管脚功能表。例如对于QFP64封装,左边的第一列应该是1-64。此时可以稍作美化,例如把VDD,VSS等固定功能的引脚用同颜色区分开来。
3-把瘦身版的再拷贝一个副本,命名为“xxx项目管脚分配”。此时你可以在最右边分配功能(原则是尽量使用其上电默认配置,不要重映射。例如Usart1就分配PA9,PA10)。分配好了再画原理图和PCB。

楼主:
1-把datasheet里的表格复制到excel里(包含了48,64,100,144……等封装的管脚)
2-再根据你选的封装,把无关的封装列干掉,再把跟这个封装无关的行干掉,得到瘦身版的管脚功能表。例如对于QFP64封装,左边的第一列 ...
引用 网友A:

我把ds里的表格复制到excel就乱掉了,没办法搞,这位仁兄有没有复制完的表啊,能不能贴一个上来,谢谢啊。

网友A:
不要用“CTRL+C”复制。选择完之后点右键,选“复制为表”/“另存为表”/“在电子表格软件里打开表”都可以

网友A:
好像只支持zip格式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的是foxit的pdf浏览器,你应该是用acrobat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