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10-12-06):
问高手个问题: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怎么知道对方的数据发送完了?

网友A:
对方和我说我发完了.
或者我知道对方发多少数据

网友B:
两种办法:
1、协议,协议内可定义包长度或者用结束符来告知,协议法比较可靠、效率高,适于多节点网络通讯;
2、超时判断,一段时间没有信号即判断接收结束,适于低节点数或点点通讯。

网友C:
也就是所说的定长和不定长,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协议,报头里包含此次摇传送的数据量,或者按照线路空闲时间来判定是否接收完成

网友D:
一般通过协议约定帧长,可以设置成固定长或将帧长作为数据发送

网友E(2011-04-02):
小弟正在做的一个产品,用的是超时判断,长度很不好把握,头痛死了。

网友B:
超时判断稍大于一个字节的通讯时长即可,高密度通讯最好用协议。

网友F:
还是用协议比较安全

网友G:
软件方法肯定是协议包啦,
硬件方法肯定是中端信号了。

网友H:
你可以给它发送一个起始数据和一个结束数据,接收到结束数数据就知道数据发送完了
我也在做个东西,不过我遇到的问题是MAX488芯片感觉老是会坏,我发送端,开久了感觉MAX488有点热,开久了后就不能通信了,关机等一会又正常,也请大侠指点一下,我QQ:34337151

网友I:
电源不正常吧

网友J:
头+数据+校验+尾

网友K(2011-07-21):
有点想不通,QQ954232367

网友L:
开久了出现问题,怀疑是488的控制出现问题了吧,管脚电流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