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电流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6):
1,I-V变换
2,串电流表
3,卡直流钳表
4,测量充电电流产生的磁场,可用霍尔或GMR

网友B:
一般的功率都是串电阻来测量电流值的.

网友C:
一般都是串采样电阻   要求温度系数很低

网友A:
温度系数低的电阻,可用康铜或锰铜的线绕电阻,更高精度的可用复合电阻(正温度系数的金属与负温度系数的碳等组成)

网友D:
多数蓄电池充电电源都是用检测电阻来实现电流检测的,优点是简单成本便宜,缺点是精度有限,温度影响可以使用如5楼说的材质。

楼主:
在二极管后面串联一个电阻。
第一个方法是用运放做一个减法器。电阻两端的电压想减,得出电阻上的电压,送AD口,然后测出来的值除以电阻阻值就是电流了。
第二个方法是用运放做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

饿。。。。我看了下电路,貌似2种方法原理是一样的。第二种方法也是一个减法器。
现在就是检测电流的那个电阻。电流是0-3A变化,电阻如果用1欧姆的话,是否需要差不多》9W的电阻,貌似这样大电阻很难搞啊?

网友E:
直接在地线上.用猛铜丝挂起..再用放大器放大信号...就能知道电流是多少了.
如果要控制电流就拿这个信号去给PWM发生器

网友A:
最近有几个大电流项目,总算能拿些分流器来玩玩了

楼主:
谢谢9楼的提示,我知道该怎么弄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