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Verilog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0-12-06):
想法是编写一个寄存器,通过总线收发数据。但是总线确不知道是定义成wire还是reg型的。编译的时候报错:v(19): (vlog-2110) Illegal reference to net "bus
源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register( bus, enout, load,clk );
    inout [7:0]bus;
    input load, enout, clk;
    wire [7:0]bus;
    reg [7:0]inside;
    initial
    begin
    inside <= 8'b000_000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load )
           begin
           inside <= bus;
           end
        else if ( enout )
             begin
             bus <= insid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悲剧

网友A:
我一般都再定义个x reg,在模块里用,然后assign bus=x reg

楼主:
3# yonnai :]:

我代码里面的 reg[7:0] inside不就是起得你说的x reg的意思吗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register( bus, enout, load,clk );
    inout [7:0]bus;
    input load, enout, clk;
    reg [7:0]bus_reg;
    reg [7:0]inside;
    wire r_w;
    initial
    begin
    inside <= 8'b000_000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load )
           begin
           inside <= bus;
           end
        else if ( enout )
             begin
             bus_reg <= inside;
             end
    end
assign r_w = (load)?1'b1: ((enout)?1'b0:1'bz);
assign bus = (r_w)?8'bz:bus_reg;
endmodule

网友B:
双向端口为inout型,在testbench中视为wire型。

楼主:
andyany的应该是正解,用inout端口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寄存器来做映射。

网友C:
always里面用wire.你还是<=这种赋值,乱

网友D:
了解IO端口的结构就写得出代码来了:

            Control
              |/|
_______/ |_____________OUT
     |        \ |
     |         \|
     |__________________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