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8F516的双串口可采用不同的波特率吗?

楼主(2010-12-06):
可以用不同的波特率不?
一个用1200
一个用115200

网友A:
既然是独立的,当然可以了。
而且51如果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还可在一个UART上实现收发使用不同的波特率通信,在用MCU作为不同速率通信设备之间二传手的时候特别管用,有些设备的波特率是固定的。

网友B:
如2楼所说,可以的。

楼主:
谢楼上!
项目在开发中,怕前期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