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该用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0-12-06):
好像有一种电容有一种什么效应,总要截留一点电压下来,就是放完电后静置一会又有电压出来了,,,没实测过,记得在哪看过。

网友A:
电容 吸附效应

网友B:
电容的介质吸附效应,源于介质极化的滞后特性。等价模型为RC串联。

网友C:
耦合电容该用什么材质取决于耦合信号的特性,包括频率、功率、电压等,要具体分析,比如音频前置放大电路的耦合采用小容量电解电容,高要求时采用CBB电容,OTL输出耦合电容则采用大容量铝电解电容,高频信号的耦合采用高频介质的陶瓷电容等等,总之要具体分析电路特性和元件特性,根据需要正确选择。

网友(2011-03-09):
什么类型的介质吸附效应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