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图中晶体管的作用?

楼主(2010-12-06):
(无正文)

楼主:
哪位帮忙解释下电路的原理吧。

网友A:
串联稳压电路.
输出电压=TVS+Q压降.

楼主:
纯粹就是一个稳压电路?不懂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B:
TVS当普通稳压管用,实在浪费。
BD681级联13003,仍旧相当于一支三极管,仅输入需要三个PN结压降。

网友C:
TVS的参数离散性比齐纳管大的多,不能代替。

网友D:
就一稳压电路,估计是使用在高压线路,所以用TVS。

楼主:
噢,串联型稳压电路,基极通过TVS管得到一个箝位电压,然后发射极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