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这样接经常是做什么用呢?

楼主(2010-12-06):
三极管这样接经常做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处呢?麻烦给详解下子谢谢了!
第二张图是TL431的内部原理图,是不是小电流反馈啊?BC极短路应该没有电流流动,而现在BE极的电流应该很小了。

网友A:
相当于一个二极管特性比较好的二极管。
普通二极管,通过电流稍大,压降就增加。
这样的接法,由于放大作用,流过BE结的电流比较小,流过CE的电流比较大。
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
请问ls 流过CE的电流比较大 。那么CE的压降怎么变化?

网友C:
这样接还是放大状态

网友D:
这可不是什么放大状态,三极管bc短接时的特性相当于二极管,因强烈的负反馈具有更好的工作特性和温度稳定性。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样接也相当于接二极管的反馈电路,但反馈电流要大的多?所以就是你说反馈更强烈?

网友E:
这可不是什么放大状态,三极管be短接时的特性相当于二极管,因强烈的负反馈具有更好的工作特性和温度稳定性。
引用 网友D:
人家不是问的BC短接吗?

楼主:
那应该是大侠的口误吧

网友F:
这么接的话,CE间的压降比普通二极管小很多。

网友G:
这样接效果与二极管等同,有一点要注意,提到二极管并不是说什么:
电流越大越好,压降越小越好,耐压越高越好,这样看待二极管目光太短了,二极管不止用来整流。
很明显在这里作为二极管是为了参数配对!!!与三极管的PN结配对。
并不是为了最求压降小些,而是为了最求压降一样!
就拿左下脚那个来说吧,如果二极管的压降太小,另外的那两个三极管就截止了。

网友H:
顶起来。。。。。。。。。。。。
曾经也为这个问题困惑很久的

网友D:
人家不是问的BC短接吗?
引用 网友E:

前帖笔误而已,表达的却没错。

网友D:
这么接的话,CE间的压降比普通二极管小很多。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硅管,仍然是0.7V,而非饱和时的CE结压降,这是BC间强烈负反馈的结果。

网友I:
镜流源的一部份,用来作温度补偿,对于同一芯片上的管子,工艺及参杂非常接近,温飘也就很小

网友J:
本人是新手。我认为着是用于 电路反馈的

网友I(2011-06-06):
这个叫做电流镜...............

网友I:
怎么俺回了两遍,晕

网友I:
镜流源的作途是很大的, 在功率器件中也许有更多用途, 如在相同工艺的MOS晶片上, 取一个胞作镜流源, 检测其很小的电流便可检测功率器件过流, 可谓无损检流,而且响应速度极快

网友K:
镜流源的一部份,用来作温度补偿,对于同一芯片上的管子,工艺及参杂非常接近,温飘也就很小
引用 网友I:

正如这位大侠说的

网友I:
镜流源的作途是很大的, 在功率器件中也许有更多用途, 如在相同工艺的MOS晶片上, 取一个胞作镜流源, 检测其很小的电流便可检测功率器件过流, 可谓无损检流,而且响应速度极快 ...
引用 网友I:

我RI,ST已经用到电源芯片里去了

网友I:
电流镜电流1mA检出过流,作为主开关管峰值电流检测

网友C:
从放大与饱和角度去看,算不算临界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