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的程序设计

楼主(2010-12-06):
在相关的视频培训模块中,看到有介绍把准备好的程序copy进去。
那么,我有问题在这里了:
在芯片级设计中,放置好button等之后,看到main函数是空的。那么关于main函数的内容配置,以及time参数设定和i2C的通讯方式和内容,是要求我们按照常用的单片机一样进行程序编写嘛?
如果是这样,那么芯片级设计不就是进行了芯片管脚的定义吗?好像意义不大的感觉!
另外,看到lib中有很多汇编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描述如何使用的?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哪有那么简单

楼主:
哪有那么简单
引用 网友A:

您的回答就很简单呀!
哈哈!

网友B:
main函数是要自己写的,你可以看一下用户模块的datasheet,里面有API介绍,可以在main程序调用,另外,最开始设计你最好先看一下例程,关于button的很多
另外,你可能对系统级设计和芯片级设计有一些误解,芯片级设计就是要写程序的,系统级设计不需要。

楼主:
非常感谢Go_PSoc!

我现在大致了解芯片级和系统级区别,也明白芯片级设计需要自己写软件。
但是,我不知道关于lib目录下的asm代码,我们该如何调用相对应得代码呢!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选?有没有对应的文档可以查询的?
另外,对于Timer的时间配置有没有文档对应描述的。
还有,对于触摸按键扫描时间的影响参数有哪些?有文档介绍吗?
对了,Go_PSoC提到的用户模块的Datasheet是那个文件?我用的是cy8C24894这颗芯片。

问题有点多,烦请高人进一步指点!谢谢!

网友C:
Timer 的时间配置在图形界面配置里有一个初始配置,若程序运行中有要更改Timer的时间,需要用软件更改,可调用API函数来改!可参见它的Datasheet,选择你用的模块后,右击菜单里就有!

网友B:
用户模块的datasheet都可以在designer李找到,比方说,你用的是cy24894,用到了csd模块,右键点击就有datasheet选项,打开即可,或者在cy网站上也能找到。
用户模块datasheet里面有你需要的绝大部分东东,要仔细看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正在使用您们提供的方法看模块的datasheet,我尽量仔细的看!呵呵!
对了,当我选择system level的时候,怎么没有cy8c24894这个型号进行选择呢?只有cy8c21xxx的几个型号。是版本或插件不对吗?

网友B:
最近两天电脑捣乱,机器里没有designer,没法帮你试,我印象中是有24x94的,不过也有可能没有,毕竟24x94功能比较多,system level无法体现24x94比21x34的优势,不放在system level离也是有可能的。
那位兄弟方便帮他试一下,呵呵

楼主:
Go_PSoC您真是太热心了,非常谢谢您!
其实,我最终要用到的是chip level,所以system level现在不方便也可以不理会啦!
我下载了关于24x94的例程,和我们的目标板也联接上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进一步使用USBtoI2C工具获取按键信息。例程的文档说明内容和我的不一样,详细的内容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下载参考程序后,与USB to I2C通讯的问题)描述了。
麻烦各位高人再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现在对于chip level的程序设计略有了解了。
但是,对于参数的调试方法和相关的参数应用还不了解!再琢磨一下,不懂再来!
有高手麻烦指教!谢谢先!

网友D:
楼主进步真快

楼主:
全靠各位高人指点呀!谢谢大家!
我又发了个贴子,关于按键布线远而参数没有反应的。麻烦大家在帮忙关注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