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测试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0-12-06):
一直流电源,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U1,电流钳测试得到输出电流I1,输入则分两种情况:
1.带PFC时,万用表测试得到的电压U2,电流钳测试得到的电流I2;
2.不带PFC时,万用表测试得到的电压U3,电流钳测试得到的电流I3;

这两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准确计算出电源的效率?谢谢

网友A:
掌握测量原理,一块万用表和适当的材料就够了
也许在今天,绝大多数人认为测量两个普通物体的万有引力,那仪器得是天文数字吧。其实,卡文迪许在200多年前就做到了。

网友A:
钳表的精度不高,不要用,除非你接受2.5-5%的误差

我的方法:取两段粗的长导线,串在电源输入输出端,作为电流取样,这样,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方便的得到输入输出电压与输入输出电流,那两段长导线要粗长适当,保证几百mV的压降下基本没有温升,必要时可以泡在水里;

网友B:
钳表的精度不高,不要用,除非你接受2.5-5%的误差

我的方法:取两段粗的长导线,串在电源输入输出端,作为电流取样,这样,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方便的得到输入输出电压与输入输出电流,那两段长导线要粗长适当,保证几 ...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得用冰箱把温度控制在25度.

网友A:
何需冰箱?量出水温,照样能求电阻的变化求得电流

磁材参数的测量,坛子里又有在玩的?

没仪器?有示波器,加一些小电路就够了,都要等有条件才玩,那是等死

楼主:
这么神奇?真实神奇的土地产生神奇的人!

3# PowerAnts

楼主:
粗糙的说来,误差可以接受5%之内,输出端直流相对容易,输入端在有(没有)PFC时的相位差大不大?

网友A:
这一点都不神奇,再复习一下焦耳是怎样测量热功当量是如何测定的吧
早年俺没有功率计,AC输入就用一块0.5级的电磁电度表,现在还在杂屋间放着舍不得丢掉

网友C:
测量,是相当大的一门学问。
当年欧姆确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时,可没有电压表也没有电流表,那么他如何判断“成正比”?

网友D:
现在的仪器够用了,没必要再去折腾这么计算吧???:L

网友A:
获鱼,不如获渔

网友E: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