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大功率N-MOS管

楼主(2010-12-06):
我现在要用MOS管控制电磁铁   电磁铁电压为36伏 电流大约30A左右 电磁铁工作方式类似于脉冲电压  开20MS 关300MS  我现在用了很多型号比如MOS(IRF3808 IRF1010 IRF540)等但都不行   MOS管发热很严重 电路图如下 GS电压15V我也试验过效果和现在的4.5V差不多   请大家帮忙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A:
先看看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达不达得到,另外,要高速切换,不要用二极管继流

网友B:
FQA70N10 这个管子还可以吧,我以前用过,电流最大是70A,开关速度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继电器有噪音所以不采用   我也试过不加二极管的方案 但是效果一样  还有我不明白的是我用IRF540控制150W 36V的电热毯长时间打开工作管子一点温度没有    但是控制1000W的电磁铁就发热  电磁铁开20毫秒关300毫秒它和电热毯的平均功率是一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我试试吧

网友C:
电磁铁电压多少。
管子自身功耗没控制好。
把你的图贴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贴图我已经发了啊   电磁铁电压也说了啊  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