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小弟先需要用多路开关进行多路的模拟信号选择,然后放大、AD转换,现在要用多路开关实现一个放大芯片就可以分时放大各路信号并转换。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多路开关,数字的是不行了,那样就失去采集信号的意义了,要求保持输入信号电压尽量不变,选用什么样的多路开关啊?在网上查到CC4097模拟多路开关,但不知道能保持输入电压不变化不,请高手指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需要的叫“模拟开关”,有很多规格,还可以级联,但保持输入电压不变化是不行的,得用电压保持器,模拟开关用于信号的通路选择。

网友B:
楼主说的保持输入电压信号不变,应该指的是通过开关前后的信号电压相同吧,这跟信号内阻,开关内阻有关系,最好开关后加跟随器。

网友C:
CD4051这一类。具体还要看你的指标要求

网友D:
"模拟开关"这个玩意我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特别是使用它来测量向热电偶、PT100这类小信号的时候!

网友E:
模拟开关有很多限制,首先它是用FET(场效应管)模拟开关触点,FET是有有导通电阻的,一般类似4051,4052之类的导通电阻在50欧姆左右,这个你在采样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的。特别是内阻比较高的信号源,采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其次是它既然是一种电子器件,必定有耐压,电流之类的参数,这个也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F:
导通电阻、带宽,等等,要提前考虑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感觉CD4051这类可以考虑,再查阅一下详细资料确定!

网友G:
把小信号放大电路做在前级,然后再通过模拟开关,开关后接个跟随。信号一点不衰减不可能。
模拟开关的供电也需要注意,根据输入信号电压范围不通,给模拟开关提供的电源也得跟着变化。

网友H:
CD4051做比较好一点。

网友I:
比CD4051性能好的模拟开关大把。
当然,价格也高。

9楼的建议,楼主应该认真考虑。

楼主:
有上面模拟开关比较好呢?想请教一下。之所以用模拟开关就是想省下一些放大器,选用的放大芯片相对更贵一些,所以选用模拟开关在放大之前。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之前打错字了,是有什么模拟开关比较好呢?相对不要太贵,如果太贵了估计也不会用了!

网友J:
楼主参考SGM4872,可以用作1选4,内阻0.5欧姆,带宽30MHz,最高耐压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