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场效应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7):
你还得多看点书!差的比较远!

网友B:
3.8V不足以驱动IRF641(图中)或IRF630(文字中)。
驱动电压至少峰值要8~9V。
2MHz这么高频率,需要相当大的驱动电流,不是LS系列芯片能够供给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要把频率降下去还是换其他芯片呢?求指点啊!!!

网友B:
6楼:
你在问谁呢?3楼还是5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求指点啊!!

楼主:
maychang 大哥,我想用TTL驱动不晓得行不啊??

网友C:
TTL驱动能达到5楼说的么?必须加中间驱动级。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看了资料后想的啊!不是maychang 大哥 说的啊!

网友B:
TTL驱动这个电路,差得太远,电压电流都不够。

楼主:
那不是很悲剧了啊??我现在用三个非门并联 把电压放大了4.8V,但是Vgs还是只有1.85V 蚂蚁岛开启电压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没有到!

楼主:
开启不了啊!!!

网友D:
3.8V不足以驱动IRF641(图中)或IRF630(文字中)。
驱动电压至少峰值要8~9V。
2MHz这么高频率,需要相当大的驱动电流,不是LS系列芯片能够供给的。
----------------------------------------------------
请教两个问题:
1 mos管不是电压型的吗,消耗电流应该不是很多的啊,
2 驱动电压至少峰值要8~9V。
这个数值在datasheet哪里看到的啊,我现在对mos管越来越不明白了

楼主:
其实我也不明白啊!我看datasheet里面写的开启电压至少是2V。  希望5楼的高手解释下啊!!
另外我2M的频率是用晶振+74LS00产生的,我用三个非门并联放大到4.8V。
峰值达到4.8V的时候经栅极输入,测得漏极输出电压为20V左右,有点点放大。电源提供的是12V电压。但是Vgs还是只有1.8V,没有到开启电压!请教

网友E:
没这么干的。
好歹栅极串上个电阻吧。按你图这么接,MOS管导通,GS压降也就2V左右。不是没打开,是打开了吧电压拉下来了。
上网上多找些MOS管驱动电路,很多。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做的

网友F:
MOS管的输入电容非常的大,算算4.8V 2MHz时,电流为多大?

另外,看看手册上写的开启电压是什么条件下测的?

可用IRF低开启电压的MOS管

网友G:
看看MOS管的输入模型吧
画出等效模型 然后剩下的就是电路计算问题了
MOS管需要考虑输入端并联的电容的问题
当频率高的时候阻抗 Z = 1/jwc  Z很大 从而Z很小 那么电流必然很大啊 你试算一下你的驱动电路才多大驱动能力啊

网友B:
驱动该MOS管所需要的电流不仅是I=jwCU,其中w为2MHz。
驱动MOS管是矩形波,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频率为2w、3w、……,要波形看上去够“方”,至少需要二、三十次谐波。这些谐波的电流更大,因MOS管输入电容对这些高次谐波的容抗更小。

网友H:
MOS管的输入电阻才是很大的10的九次方欧姆,输入电容只有2PF

楼主:
答谢 awey和maychang  最近在忙着考试,今天我再来试试看看····

楼主:
开启电压我看好多型号的都差不多啊!一般都是2V到4V

网友I:
谁说功率MOS管输入电容才2PF?

网友J(2011-12-25):
学习了,只知道驱动电压要够才行,加个三极管提高驱动电压

网友K(2012-05-18):
用场效应管驱动芯片TC4421.12V供电,输入输出频率不变,幅值5V的方波输入,出来就是12V的方波。

网友K:
12V就可以驱动场效应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