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工艺边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06):
pcb的工艺边也就是用于在过锡炉时夹住板子用的板边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是把板子加大,一样的铺铜只是在板子两边留出3--5mm的地方不放元件还是让厂家开槽等过完锡炉后就把工艺边掰下来?

网友A:
都可以的。

网友B:
2种办法
1、想节省点材料,而板子正好也有空间的话,拼板的时候在4个角打上4个孔就行了,上面2个孔可以对齐,下面2个孔就要错开不要对齐
2、拼板后在2边各加5mm的工艺边,打孔方式跟上面一样

楼主:
不明白楼上在讲什么,能画个图么?

网友C:
如果单纯只是做裸板,自己焊元件,是不是不用加工艺边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自己手工焊当然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