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从机模拟

楼主(2010-12-06):
需要一个iic从机模拟的程序,我想了很久  都觉得即使做成了 那么从机就干不了别的事了。哪位大叔 给个现成的?参考一下啊。

网友A:
如果用中断呢?

楼主:
现在的硬件 只有scl口有中断, 起始信号的判定 比较困难了

网友A:
I2C从机模拟确实是软口模拟里比较难的一个了,如果不是太老火,选个带I2C的小单片机是不错的。

楼主:
看来 我只能忽悠一下了 ,做个程序自己当主机来读我的从机,  从机只数边沿,  主机程序到时候一定让用我写的。

网友A:
不过主机为啥非要用I2C呢,如果只是做双机通讯,不妨串口。

楼主:
这个问题 我也比较纳闷,我用的单片机上 硬件spi  uart都有,但 就是要实现一个 iic!   主要是要把一个东西做成一个标准品。

网友B:
这样不是给自己添麻烦么
IIC的器件很多 拿一个来作为从机就是了

网友C:
大概是要做成一个黑盒模块。要考虑到主控设备可能只剩IO口的情况。

网友D:
做I2C的从机,可以模拟一个EEPROM
做类似于打印机计数器的东西,一般也是用MCU来实现

分析可行性还需要:
1、主控SCL的频率是多少
2、从机MCU的MISP能做到多少
3、从机MCU的其他任务对CPU的资源占用是什么情况
4、...............................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就是如此,从机其它任务一般是定时中断实现。

还有一个是,如果允许从机强行置SCL为0,减缓速度,那就更可靠。

网友F: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正常的时序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各种异常处理。

网友G:
1# 戒指320 换个带I2C的单片机哪有那么难啊?比琢磨着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