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PWM占空比能达到调节输出电压幅值的目的吗?

楼主(2010-12-06):
如图1所示,两个MOSFET推挽式驱动变压器,MOSFET的驱动信号由SG3525产生,变压器的两个初级线圈为18圈,次级线圈为900圈。
调节SG3525输出的脉冲宽度,发现脉冲宽度不同时MOSFET的漏极电压、变压器输出电压基本不变,只是MOSFET的漏极电压、变压器输出电压相对于驱动信号相位不同。
为什么调节占空比达不到调节变压器输出电压幅度的目的呢?
低占空比情况如图2所示,高占空比如图3所示,图中CH1为Q1的栅极信号,CH2为CH1的漏极信号,CH3为+12V电流,CH4为变压器输出。

网友A:
你没加负载或者负载太轻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我如果把100M负载换成100K负载就可以实现脉冲宽度控制输出电压幅度了?待会去试试。
可为什么和负载有关呢?

网友B:
跟负载确实有关系,储能元件是有等效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