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AVR系列单片机, ARM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0-12-06):
谁能告诉我这几个系列单片机的区别啊?谢谢。不是我小气。是我的分实在太少了。见谅啊。我正在努力挣分中。

网友A:
AVR通用性比较好,型号也比较多,但是目前价格涨的让人怕。
MSP430低功耗,常用在水表电表等测量场合,当然也可以用在机电控制场合,但他只能用在3.3v,与一些5v器件相连需要考虑电平是否兼容的问题。
ARM比普通单片机速度快,功能强大些,但成本也较高。现在新推出的基于ARM7内核的stm32成本较低,有替代高端单片机的潜力。而高端的ARM9、ARM11主要用于智能手机等需要运行复杂程序的场合。当然,功能越复杂,开发就越难。

我觉得学习应该循序渐进,学学MSP430或者AVR,当然STM32也行,直接学高端的ARM有些拔高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呵呵,这已经不错了。看从楼主想要从哪方面来比较了,

网友C:
真是的,看你从哪方面来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