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202AD系列的AD程序写法

楼主(2010-12-06):
1.看了N次老姚网站的资料.还是不会使用.
2.直接用官网的STC12C52系列的头文件时.直接编译错误.
3.哪位兄台有现成的.发上来参考一下.只须要单个AD口的使用程序.用于参考.C语言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STC网站上的程序可以的啊

网友B:
同求,给个链接啊

网友C:
在这了,发上来,希望你能用上。

/* ------------------------- 宏晶科技   04/15/2009 -------------------- */
/* --------------------Mobile:0755-82948412,13922805190---------------- */

//  本程序演示 STC12C5AxxAD 系列 MCU 的 A/D 转换功能。时钟 18.432MHz
//  转换结果以 16 进制形式输出到串行口,可以用串行口调试程序观察输出结果。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EW_8051.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以下选择 ADC 转换速率,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            SPEED1 SPEED0  A/D转换所需时间
#define AD_SPEED   0x60 //  0110,0000   1      1   7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CPU工作频率21MHz时 A/D转换速度约 300KHz
//#define AD_SPEED   0x40 //0100,0000   1      0     1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20 //0010,0000   0      1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00 //0000,0000   0      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void initiate_RS232 (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_Byte(uchar one_byte);     //发送一个字节
uchar get_AD_result(uchar channel);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延时函数
//---------------------------------------------------------------------
void main()
{
    uint ADC_result;

    initiate_RS232();               //波特率 = 115200
    P1ASF = 0x02;                   //0000,0010, 将 P1.1 置成模拟口

//ADRJ = AUXR1^2:
//    0: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高8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 低2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1: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最高2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的低2 位, 低8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0
//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1

    ADC_CONTR |= 0x80;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
    while(1)
    {
        ADC_result = get_AD_result(1);//P1.1 为 A/D 当前通道, 测量并发送结果
        Send_Byte(0xAA);            //为便于观察, 发送 2 个 0xAA
        Send_Byte(0xAA);
        Send_Byte(ADC_result);
        delay(0x1);
    }
}
//---------------------------------------------------------------------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 延时函数
{
    uint n;
    while(delay_time--)
    {
        n = 6000;
        while(--n);
    }
}
//---------------------------------------------------------------------
#define Fosc 18432000
#define BAUD 115200                 //波特率
#define RELOAD_115200 (256 - (Fosc/16*10/BAUD+5)/10 )   //1T模式, 波特率加倍
#define BRTx12_enable() AUXR |= 0x04   //BRT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溢出率快 12 倍
#define BRT_start()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RT 计数。

void initiate_RS232 (void)          //串口初始化
{
    ES = 0;                         //禁止串口中断
    SCON = 0x50;                    //可变波特率. 8位无奇偶校验

    AUXR |= 0x01;                   //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BRTx12_enable();                //BRT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溢出率快 12 倍
    BRT = RELOAD_115200;            //设置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RT 的自动重装数
    BRT_start();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RT 计数。

    ES = 1;
}
//---------------------------------------------------------------------
void Send_Byte(uchar one_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
    SBUF = one_byte;
    while (TI == 0);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
}
//---------------------------------------------------------------------
uchar get_AD_result(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ADC_RES = 0;
    ADC_RESL = 0;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AD_SPEED;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 A/D 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AD_finished = 0;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               //返回 A/D 高 8 位转换结果
}

网友A:
http://www.****ducst/
看技术支持部分,STC12C5Axx及12C52xx的A/D转换演示程序C/汇编

网友(2011-08-31):
我的更郁闷,用官方的演示程序都无法转换, 很有可能买到假的IC了

网友D(2013-04-23):
:L多多指教

网友E(2013-08-09):
应该不会啊,,我就是用官网的啊,,还行吧,,能用

网友F:
无语,下载你的STC12C5202AD的Datasheet,里面有代码啊,虽然是汇编的,但是学这块的不懂写汇编没关系,至少得看懂汇编,我当时学习这个的时候就是在里面直接将汇编拿出来,换成C就可以了

网友G:
多打老姚电话 问问

网友A:
STC官网有完成的工程(网页内查抄“风格”两字),有几个系列的近百个工程。
STC15系列的有库函数形式的。

网友D(2014-04-21):
都是高工,俺们正学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