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串行接口Mcbsp可以和232直连吗?

楼主(2010-12-06):
看到很多很多资料都是通过TL16C752和max3232相连的,但642自带串行接口Mcbsp,为什么还通过TL16C752和MAX3232连接呢?

网友A:
那是同步串口,也可以连异步口,不过处理上比较麻烦
不过也能找到代码

网友B:
外扩芯片软件简单,编程方便

网友C:
TI有个applicaion note,将DM642如何将MCBSP配置/编程为UART接口,不过比较复杂;远没有外部加UART芯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