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光耦在输入端加高电平时输出1~2V的电压

楼主(2010-12-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用个微型变压器吧

网友C:
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呢
交流就用变压器进行耦合
直流的话用光耦按照你的意思是实现不了的哦 原理就不通嘛
你要使用光伏器件 但是带载能力能满足么 具体我没用过哈 我就这么一说

网友B:
直流的先变成交流

楼主:
主要是用于PLC后级驱动,代替继电器的光电隔离放大器

网友C:
LS 这是典型的光耦应用
只是为啥不让加电源?

网友D:
疯了!!!可以直接告诉你,没有!
因为光耦本身并不带电源,更没发电的可能,它只管着切断与导通的功能。
要想让输出端有电压输出,必须得带上个放大电路,如果不带上放大电路,而直接用光耦控制电路输出端的导通,将很容容把它烧掉。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也觉得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