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输入信号可以是数字信号吗?

楼主(2010-12-06):
一般看到使用射随器的都是对模拟信号处理的, 那么数字信号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这要看负载特性。射极跟随器只是单向驱动,如果另一向有合适的上或下拉电阻的话就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HWM, 具体情况是这样:
使用AD7476输出数字信号进入到C8051F单片机中, 这两者的连接使用的是线束, 发现数据跳变易受干扰,  怀疑驱动电流不够, 这样我在AD芯片与单片机之间加一个射极跟随器, 再次实验得到的数据比较平稳, 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用过, 不放心, 请帮我分析一下, 产品设计中可以这样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用。注意C8051的端口处需要加适当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