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AD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2-06):
请前辈指点下在做高速AD卡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抗干扰、滤波、提高精度之类的在设计和画PCB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谢谢!!!

网友A(2011-03-01):
采用软件滤波和硬件滤波两种方法

网友B:
以前做过一些不算高速的AD/DA电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在设计时考虑的:
1) 过滤工频50Hz干扰。
2) 数字地会对模拟地产生干扰。
3) 多路AD/DA的各个通道之间可能会有耦合,走线时需要注意隔开。
上面这几个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那么系统精度不会很高的。

此外,一些细节问题也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包括电源噪音,信号失真,温度特性以及各种EMC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