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 LPC2132芯片

楼主(2010-12-06):
第一次画板,双层板,请高手多多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为嘛,没有高手给我评论一下呢:(

网友A:
布局要调整哦,
1 你的电源退偶电容全是摆设,要靠近IC管脚放置
2 你的晶振和谐振电容要好好布置下,尽量让信号包围面积少,且走线要短
3 电源和地太细,IR drop会大

细节方面先不说了

楼主:
我将DXP文件上传上来,还望能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布局指导思想不对,不能光为了好看。

楼主:
6楼,谢谢你,第一次画板,可能比较粗糙,谢谢了,以后我会继续画板上传,还望高手们多多指导

网友C(2011-02-19):
原则上,除非有特殊的要求,走线还是越短越好吧。
为什么U101和U104之间的部分走线要故意绕那么多呢?

网友C:
虽然随便走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USB的数据线,特别是USB2.0 High speed情况下,最好按照差分信号来走线,需要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D:
底速板,足可以用了。

网友C:
480MHz的High speed基本上随便走线也没太大问题,差分信号容错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不过随便走线可能会带来EMI等问题,对板子,系统等的影响也是未知的,所以做PCB的时候,还是尽量让走线完善一些的好。

网友E:
480MHz的线可不能随便走、、、、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可以参照我之前发的PCB图,我做核心板的时候,都会按差分信号的要求走线,做好阻抗匹配。
但是客户在扩展板上,单层板布线。包括HDMI(5GHz),SATA(3GHz),USB20(480MHz),没考虑差分信号,没考虑阻抗匹配,照样跑。这不是我推荐的方式,但就是别小看了差分信号的容错能力。这样的板子肯定通不过USB IF的测试,但一般情况下用用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网友F(2011-07-13):
画的比我第一次好多了

网友G:
第一次画成这样很不错了,呵呵,有些细节,还要再修正,电容位置,正电源走线要加粗。

网友H:
线相交处好多锐角,感觉就像是用CAD画电路一样,LZ搞电气的吧?呵呵

网友I:
第一次,不错了,注意根据电气规则优化一下,3L的建议就蛮好的,另外由于你的系统速度不高,达到设计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整体布局还不错啊,呵呵··

网友J(2011-08-17):
后生可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