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光管最大电流能有多少

楼主(2010-12-06):
(无正文)

网友A:
我一般按150mA峰值设计,1/5 ~ 1/3占空比

网友B:
这个跟LED的型号有关,要查阅器件手册。LED有最大工作电流和最大耗散功率的限制,都不能超出。

网友C:
chunyang说的才是王道,
不过我10年前设计的红外遥控器但是管子使用的电流是50MA发射10M左右问题不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