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AVR JTAG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0-12-06):
我的AVR  JTAG仿真器能和AVR studio正常的连接,但是i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谁能帮个忙呀谢谢了

网友A:
看不见图片

网友B:
看看目标板上面的脚位有没有接错,电源跟复位脚都检查一片,另外目标板是否有上电,实在不行就换一块过去确认没有问题的板子测试下!用排除发解决问题。我也看不到图片

楼主:
加上了图片谢谢了呀

网友C(2013-06-04):
木有图片。。。。。。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AVR没有jtag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