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牛人给看看这几个东西

楼主(2010-12-06):
近日分析安捷伦的台式色谱仪,有好多器件找不到资料,烦请各位大牛给看看都是什么器件,那个厂家的产品。
昨天发贴,各位反应没有指定是哪个器件,今天更新下

网友A:
要标明是什么器件。

网友B:
你说哪个东西需要大家给看看?
我提个建议:你先把电路抄下来,分析下,那地方用的大概是个什么东西---运放?对管?还是其他的,然后根据电路功能找符合要求的器件。要想抄的和人家的一模一样的电路,有时候会很难!

网友C:
当国家半导体的商标还是两个波浪线的时候,说明这东东闷老了。可能绝种了,自然查不到,怀疑是运放。

网友D:
不像运放,你看它和旁边的7407电源间接了个东西,可能是电感,而且线比较粗,应该是电源线,运放似乎没有1脚是电源脚的。而且周围一个电阻都没有,看这板子也不会用贴片元件,背面也应该没元件了。

网友E:
RCA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缩写。
这可是老牌公司。该公司曾为全世界(当时的人口)每个人生产了5支电子管。

楼主:
楼上三位老大还是很有见识的
但是那个M8612在国半的网上查不到啊?

网友F:
恩,真长见识了!!

网友G:
原来国半早些时候是那种标志!见识了!

网友H:
找抄板公司吧。

网友I:
这个看上去像是60-70年代的运放

网友D:
现在还偶尔买到这种标志的国半芯片了,去年买了个LM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