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19骨架(卧式)能做到10.5W吗?

楼主(2010-12-06):
请大侠支招,本人用EE19骨架做10.5W ,初级145T  次级8T ,反馈24T     IC OB2263+2N60     用264V煲机两个小时就保护掉了,请问:EE19骨架能做到10.5W吗?保护的原因是因为磁饱和了吗?初级能不能用这么多圈?

楼主:
我指的保护是打嗝几秒钟又回复正常,几秒钟 又开始打嗝

网友A:
用多少圈要看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B:
IC OTP了乎?

网友C:
1.、先测一下各处温升多数?

2、检查一下2263外围电容是否受到高温影响产生漂移了;

3、可适当的提高工作频率,当然变压器要重新设计;

楼主:
工作频率6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温度肯定是超标了

网友D:
哈哈..EE19整个12W都可以.12V1A
5V2A是常做的产品.
你这145:8:是做几V输出的?MS输出电压好低?
高压温升保护.先确认是否IC过热.你的CS保护点是否过低?
感量又是多少?未见参数.

楼主:
变压器参数:初级145T   次级 8T    副绕组 24T      初级电感量:2.5  MH      做输出5V 2.1A
保护点过低??是否指IPK电阻太小了?   我设置了1.5欧

网友A:
非宽电压,参数正常

楼主:
查到原因了,可能是启动电阻的铜箔断掉了 导致VDD电压不正常 ,导致OB2263过热保护

网友D:
好像启动电阻.只是在IC启动时才有效吧(输出短路后.再恢复正常.也算是启动)?

VDD电压不正常?那你得去测量就OK了

楼主(2011-02-15):
把初级圈数加到160T了,温度过了,正常工作

网友D:
你的匝比都不对.肯定热.

145/8=18的比
160/8=20的比.不合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直到六楼, 楼上并为提到采用的IC,伟林前辈何以断言是用的2663呢

楼主:
你的匝比都不对.肯定热.

145/8=18的比
160/8=20的比.不合理.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如何判断这个匝数比不对呢?

网友F:
搬凳子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