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icrolbaze 不运行的问题有点怪

楼主(2010-12-07):
板子没有用XF芯片,用的25P16的SPI FLASH

如下图中,当DONE与PROM_CE断开时硬件能正常的配制,单独写LED流水灯的HDL代码能运行

上软核就不行,D6灯亮了,说明硬件配制完成了,但软核没跑起来

将DONE与PROM_CE接通后,就能跑起来了

测了40块板都是这样,不知是何故

FPGA是X3S700A -FGG484

同样的另一块板,也是这样的电路没有这个问题

别一个FPGA是X3S400A -FGG320

电路图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下CPLD,看看是否是空的.
要是40块都是这个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相同问题.

你之前有没有把相同的测试程序下载到过PROM, 你连接上PROM后,不排除从FLASH读不到,然后读你的PROM

楼主:
JTAG链里只有FPGA一个器件

PROM的TDO和TDI是短接的

上电时,FPGA配制是成功了

主要是CPU不运行

如果是单纯的HDL代码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用ISE写HDL代码没问题
然后用EDK做了的工程,然后下进去,发现没反应,是吧

有没有把这个EDK的工程下到别的板子上测试好坏.

还有你工程中是否有加自己的IP核?

楼主:
下到别的板子没有问题

没有自已的IP核

直接JTAG,是可以的

将DONE与PROM_CE接通也是可以的

但不理解为什么

另一块板,只是FPGA芯片不同,DONE与PROM_CE断开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的软件代码是放在哪里运行呢?如果是放在外部sdram是需要加bootloader的,另外你是用什么工具开发你的软件呢?EDK还是SDK,如果是EDK的话要在你的工程上点一个 mark initial ram 之类的选项。如果是在sdk下要把你软件代码的运行地址放在你设置的ram上。

楼主:
谢谢楼上

代码在片内

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现在虽然说 将 DONE与PROM_CE短接 并不影响使用

但这终个疑问总得搞清楚才行

网友A:
小版想确认下你PROM里没有程序是么?
试试看把PROM清空,然后还是DONE与PROM_CE短接,看看是否能跑.
并请您将结果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做进一步的分析

楼主:
JTAG链里只有FPGA一个器件

PROM的TDO和TDI是短接的

-----------------
上面我说过了,JTAG链里没有PROM,也就是说PROM的器件并没有焊接,它的TDO和TDI是短接的

网友C:
PROM_CE端你就连接在了switch的一段,没有和其他端口相连?
作为master SPI模式好像要连接FPGA端的CSO_B端口吧。userguide上是这么写的。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user_guides/ug332.pdf

楼主:
是接在CSO_B的

网友D:
PROM_CE变高之后,你的PROM会做些什么?

MicroBlaze软件不运行的时候,能用XMD连接上吗?

网友E(2013-01-23):
超人,请问SDK在单步调试代码时,为何会死掉?请指教

网友F:
学习了   好资料   哦呵呵   羡慕你们啊  有这么好的项目做啊   呵呵   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