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向施密特触发器有增加驱动能力的作用吗?

楼主(2010-12-07):
(无正文)

网友A:
国半的74HC14的DATASHEET上写了:Fanout of 10 LS-TTL loads,输出可驱动10个LS-TTL负载。另外在Absolute Maximum Ratings中写了:DC Output Current, per pin(Iout) 正负25mA,就是说芯片的极限能力是,每个管脚可流出或吸入25mA电流。

那么相对于你设计的HC14之前一级电路而言,这算是“增加”了驱动能力吗?你要求这一级驱动器的输入必须具有“施密特”触发特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