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0-12-07):
请问:压力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在测量液体质量上有什么区别,其优先选用那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应用时哪些方面

网友A:
这个压力传感器在测量水的“垂直高度”的时候就能跟称重传感器有区别了,如果是规则的容器相对区别不大

楼主:
高手赐教

网友:
压力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都是测力传感器.
但是压力没有称重的精度高.一般地说,称重传感器都是应变式的,要比压力传感器精度高得多,差不多要高1个数量级.称重传感器使用上比压力传感器要费事,成本也高.

网友B(2011-01-08):
6楼说的不准确。
主要原因是压力测量的条件比较差,经常遇见高温或者其它问题,同时实际精度也不需要太高(超过0.5%成本就太高了),高了也没有必要,所以一般压力传感器精度低一些,也有高精度的。
而称重传感器很多用于做电子称,环境相对较好,容易实现较高精度,同时电子称一般要求做到1/2000分辨率。

网友C:
实际上都是基于应变电阻片的应用,只是应变梁的形式(形状)不同罢了。

网友D:
6楼说的不准确。
主要原因是压力测量的条件比较差,经常遇见高温或者其它问题,同时实际精度也不需要太高(超过0.5%成本就太高了),高了也没有必要,所以一般压力传感器精度低一些,也有高精度的。
而称重传感器很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称重传感器的精度多高?怎么我用的压力传感器精度都在0.1%到0.05%FS的?

网友:
俺说得不准啊?10年测力白干了...

网友B:
1121的图实际就是称重传感器,其中左边是s型传感器,右边是悬臂梁传感器。
给个压力传感器的链接:
http://www.jnsensor.cn/product/i ... =1&type_class=4

网友B:
称重传感器主要用应变电阻片来做,而压力传感器的范围就广很多,可以用很多种技术实现,精度也没有必要做到0.05%或者更高。例如可以用振弦传感器、压电传感器等等,只要满足测量要求即可,这时的测量精度只要达到0.5%,对于工业应用大部分都够用了

网友B:
称重传感器之所以要求精度高,主要是作为衡器,规定了基本分辨率不低于1/3000。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做料斗秤时,花了几个月解决精度问题,直到弄懂规律,最后才达到1/3000,否则计量局不给证。后来做汽车衡就比较轻松做到了1/5600。皮带秤、料筒秤和配料系统也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E(2011-03-13):
1/5600,这个精度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F(2011-08-03):
回复 网友B:
请问固件用什么算法?
谢谢

网友G:
传感器之家www.sensorshome.com-最受欢迎的传感器产品免费发布平台

网友H:
1/5600有意思,应该是5,6千分之一的精度吧。不管是称重传感器还是压力传感器都是为了测量力。至于原理目前用的比较多是应变片,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也只有应变片了。实际上称重传感器使用原理有很多种,当然低精度的基本是应变片,高精度的多是电磁力,还有些特殊的比如新光的音叉式传感器,希尔特的电容式。
称重传感器应用场合主要针对称重,其实本身也属于压力传感器范畴。
而压力传感器说法更广泛一些。采用技术也更广泛,出了采用应变片之外有气体压力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电容式压力传感器,陶瓷压力传感器......,相对来说使用环境恶劣,要求精度不高多采用除应变片之外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