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估算负载

楼主(2010-12-07):
请教大家,怎样估算负载的大小啊,是不是用(稳压电源提供的电压)比上(电路中用到电源的地方所需要的电流)?

楼主:
我怎么还看不到大家的回复啊,这也太慢了吧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R = U / I,但通常可能R不是个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因为不是所有的器件都一起工作,请问我的这种算法对吗?尤其是算电流的时候,是不是在用到电源的地方所需要的电流,其他的都不包括在内?

网友A:
将负载看成一个电阻,只关心流入的电流。至于内部是怎么流的,不用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例如运放,只关心运放电源流入的电流,至于运放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流怎么变化就不用考虑了,是吧

网友A:
不能如此考虑,除非你把运放和其负载一同包罗进去。还是这样的原则,即把负载等价成一个电阻(二端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是想求电源的负载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求电源的负载的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同样不好理解

应该是“挂”在电源上的负载。还是老办法,将所挂负载等价成电阻,然后测量电压和电流,由此可算出负载电阻和功率。

网友C:
负载的大小是相对的,比较的基准是驱动的能力,比如对一节普通电池而言,10W的负载十分沉重,对供电网而言却是非常轻的负载,对于器件而言也同样,器件有输出能力,手册中会有详细载明,负载的大小要与输出能力进行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实测,对吧?我现在的器件还不全,想根据原理图进行估算,然后看选多大容量的电源,是从图上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主要是看需要多大容量的电源的

网友C:
系统功耗来自两个方面:器件本身和负载的消耗,根据原理图估算需要了解器件的功耗水平,自己不知道的话必须查手册,负载的功耗则通过计算得出。如果系统的功耗不是恒定的,需在二者之和的极大值基础上再留取适当余量,一般至少30%。

网友D:
如果供电端没问题的话,那么用简单的欧姆定律就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