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出现wrong rom tablecomponent id错误

楼主(2010-12-07):
昨天调试stm32,下载程序时突然出现wrong rom tablecomponent id错误,弹出的对话框显示no cortex_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多次断电复位和重新连接J_link都不行,又换了J_link/J_trace方式调试则出现cannot stop arm device,之后又弹出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ed,现在是不能烧写程序,求高手不吝赐教,感激涕零。

网友A:
看上去是JTAG通信不成功啊

网友B:
试试从RAM启动,然后擦除Flash之后,再下载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JTAG通信不成功。JTAG没有问题,我在想芯片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也想从RAM启动,可惜板子上的BOOt0已经接地了,不好割板子了,这下看来还只能焊下芯片换一块了,太麻烦

楼主:
已经检查了JTAG的连接,JTAG没有问题,可以往其他板子上下载程序,但是用其他的JTAG也不能往这块板子上烧写程序。

网友C:
segger4.14的JLinkSTM32.exe,unlock下看看可以么?

楼主:
7# say_sth_freely 已经把片子焊下来了,换了一个芯片,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种错误。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下次如果出现了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