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问题

楼主(2010-12-07):
如图:由单片机控制的电动机(双向550VA),在实验室不发生跳闸,在现场却最前面的那个漏电保护频繁跳闸。望各位给予指导。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对大地产生工作电流时,漏电保护才会发生动作,所以,你可以查查你的电路哪里回形成对大地的电流。

网友B:
漏电保护?

网友C:
接大地回路的设计有问题,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由火线和零线间的电流差决定,如果存在对大地的漏电,那么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就不平衡,过限即引发保护动作。

网友D:
可能是隔离做的不够好,单片机板地线直接接真实大地,使550V电压对大地产生了直接电流,使漏电保护动作。

网友E:
跟现场的走线有关系,要检查进线的平衡,还有地线是否合理。

网友F:
应该是漏电造成的

楼主(2014-03-25):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G:
问一下,上面的大哥,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现实中,我也遇到过此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