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饱和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0-12-07):
(无正文)

网友A:
解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铁芯磁密比普通电流互感器的大,更容易磁饱和。其一般用于大电流的保护检测,如热继电器等。

网友B:
速饱合互感器与普通电流互感器的区别:前者工作磁通比较大,在过电流驱动下进入饱合区,而普通电流互感器追求线性度,工作磁密较低,仅此

网友B:
接个电话,被老H超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饱和电流互感器常用在断路器里面,作为自生电源使用,从母线上提取电流从而供电,你有介绍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资料吗?好像百度不太多

楼主:
接个电话,被老H超车了
引用 网友B:

所以,世界瞬息万变,呵呵

网友C:
就是磁芯用的少,没别的。

网友B:
不仅仅是磁芯小点,只要磁路短,磁导高,匝数多,都容易饱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