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30V 5A的过压保护电路疑问?

楼主(2010-12-07):
想设计个24V~30V 5A的过压保护电路,在被保护原件前并个压敏电阻(或TVS管)和自恢复保险,这样对吗,需要的压敏电阻(或TVS管)和自恢复保险的型号应该是什么,我在网上查有7D270,10D270,14D270有什么区别,都是27V压敏电阻,5A的应该选用哪个???

网友A:
自恢复保险应该串连在前面,后面才是并个压敏电阻(或TVS管),最后是被保护原件。
自恢复保险X30 500(30V、5A)
7D270,10D270,14D270对应直径7mm,10mm,14mm(直径越大吸收电流也越大),你要查资料。

网友B:
24V电源系统浪涌保护包括一个PPTC和压敏电阻,可以有效抑制类似于脉冲的干扰。PPTC热敏电阻器,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从而有效地隔离这项故障。自恢复保险丝推荐选型为R60-500。

压敏电阻器是一种无极性过电压保护元件,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电路,只需将压敏电阻器与被保护电器设备或元器件并联即可达到保护的目的。推荐选型为10D390K。

网友B:
压敏电阻(MOV)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会产生可观的泄漏电流,性能较差的压敏电阻使用一段时间后,因泄漏电流变大可能会发热自爆。可以将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串联进行保护。

网友C:
楼上有30伏的放电管? :lol

网友D(2014-12-14):
泰科 有 过流 过压保护的 模块 POLYZEN
  目前 里面 是 齐纳管
有需要 可以把里面 改成 TVS 管
楼主 有 兴趣 可以 联系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