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F103F3批量烧写RST引脚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最近用了1000片STM8S103F3,工作电压5V,用的是STLink通过SWIM烧写的,其中有近100片出现问题,主要是用IAR烧写完后,自动重复复位,用示波器观察RST引脚波形如下,幅度在3V左右的锯齿波。诸位是否知道原因请指点。

网友A:
你是不是启动了看门狗?

楼主:
没有啊,其他几百片都正常,程序没有启动看门狗

网友A:
在选项字节中有硬件看门狗的配置位,你是否无操作了这个位?

楼主:
没有动配置,我用的是IAR,应该没有硬件看门狗的配置位吧,再说我是一直烧的,没有动过配置和程序,有的正常,有的就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看门狗的位被设置。  除了看门狗的问题,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它可能。

楼主:
迷茫啊,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烧写,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呵呵,看门狗嫌疑很大。
要不换个编程器试试,比如我的手持机,呵呵

网友C:
补焊一下Vcap电容试试

网友D:
VCC不稳定.以前遇到过.在芯片各电源脚附近加电容.STM8S常见问题.STM32没有该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应该不是以上原因,因为我这些有问题的芯片是在同一块电路板试的,外围器件相同,焊正常的芯片就RST脚正常,焊下这些问题芯片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应该不是外围的原因,看门狗没有使用,相同的程序烧写出现不同的结果,另发现IAR在烧写这些问题芯片时烧写速度很快,进入调试界面后会自动跳出很多错误,如下图所示,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应该不是以上原因,因为我这些有问题的芯片是在同一块电路板试的,外围器件相同,焊正常的芯片就RST脚正常,焊下这些问题芯片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应该不是外围的原因,看门狗没有使用,相同的程序 ...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很可能程序根本没有烧写进去,你在memory窗口看看,有正确的程序代码吗?

楼主:
感谢香水城的回复,我查看了下应该是下载没有成功,memery 状态如下,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写保护?

楼主:
在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A:
看选项字节。还可以试试用STVP。

网友E:
你的电源5V  没有问题吧?

楼主:
示波器看了下很稳定:)

楼主:
复位应该是来自芯片本身,因为我只在一块板子上烧写,有些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整个IAR的界面都不太正常如下图

网友E:
仔细再排除 所有硬件问题  程序烧写问题  难不成 STM32真有些次品?
我还没有批量  这个未知?
求考证?

网友A:
程序烧写不成功,有可能是芯片设置了写保护。

网友F:
程序烧写不成功,也有可能是芯片的电源引脚虚焊了,或者某些引脚短路造成的。

网友G:
部分芯片本身可能就有质量问题的,这在批量生产中也是时有发生的,只是比例一般不会很高的

楼主(2011-08-17):
:(最近又做了1200片,有60片左右一样现象的,郁闷。

网友B:
楼主要不买个我的手持机烧一下看看哈

网友H:
:(最近又做了1200片,有60片左右一样现象的,郁闷。
这个问题我们在生产当中也碰到好多,用的是STLink通过SWIM烧写的,通过多次试验是芯片的离散量问题,最后78元解决了问题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用的903K3做电动车控制器及无叶风扇,
用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确定是芯片不良率问题
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用的903K3做电动车控制器及无叶风扇,
用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确定是芯片不良率问题
换个芯片就好了。
    换芯片,等于那个芯片就不能用了,损失很大,你用这个就可烧写你要报废的芯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22840556&_u=i248q5q4b06

网友I:
和芯片烧写应该没有关系,
我和ST 的FAE反复沟通测试过,基本确定是芯片中有小量的不良品。
一上电RST脚就会出现楼主所贴的波形。
为此我专们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测试过。最小系统只有一个芯片及相关电容

网友H:
我现在手里还有STLink写不进程序的芯片,留作校对用的,其他的都用这个解决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22840556&_u=i248q5q4b06   但不排除确实是坏的芯片写不进,但数字较少。

楼主:
:(我就是用这家的烧写器烧写的啊
不知道你们的比例在多少我的在5%左右了

网友B:
楼上可以考虑买个我的EP968,呵呵。
量产还是应该买个专业些的烧录器。
姑且不论功能,就稳定性而论,售价过低会缺乏很多必要的东西。

当然,如果是芯片的问题(可能性很小),换烧录器也无济于事。

网友J:
以马内利

网友H:
32楼:bow_520
你的芯片出现5%还是小的数字,我在使用中达到10%左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22840556&_u=i248q5q4b06这个编程器有个编程模式2,可能你没使用,把编程模式2打钩,就可解决这个5%的问题(真正坏了的不行啊)我的有问题的芯片基本都可烧写。

楼主(2011-09-17):
:)试了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22840556&_u=i248q5q4b06这个烧写器的最新版本软件,因为时间有限把以前有问题的芯片重新烧写了下都OK 了,感谢这个烧写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