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并口硬盘是40芯的灰排线连接,后来换成了80芯的线

楼主(2010-12-07):
(无正文)

网友A:
插入的是地线,信号线间由地线隔开,降低了串扰,可以提高信号的频率即速度。

楼主:
接口是怎么压接的呢?毕竟用的是与40芯同样的端子啊。。。
如果就是线径降低一半,端子压接时似乎也可以,,,
但中间空出的那40根地线岂不是两端都是悬空的?

网友A:
母头不一样,其中新引入的40线全集中在一侧,内部短接,不是悬空的。

网友B:
不太好描述,建议找根线,把端子拆开,把里头的金属片拔出来一看就明白了。
新加的40根线在端子上跟原来40根线中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