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帮忙 cd4067解决方案

楼主(2010-12-07):
我用了4块4067接成16*16的点阵扫描手的感应信号电路,我在做实验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现在把A B C D地址输入线接成地电平用手去摸IO 0时我用示波器看有信号输出但是用手摸IO 1时也有信号输出  这是为什么啊

电路图

楼主:
:funk: 没人帮忙解决啊

网友A:
串联电阻和二极管,防止信号串扰

楼主:
试过 在输入引脚上面全部接了上拉或者下拉 效果都不明显  串联电阻也试了

网友A:
你再把问题描述下,是手摸IO0,IO1有信号输出?还是手摸IO0,IO0有信号输出

楼主:
不是 我把地址设置在0000 选通IO0 然后摸IO0 图上的KEY_V也就是15脚有输出 这个是真确的。但是就上面的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我摸IO1或者其他剩余下的引脚 KEY_V也有输出(我用示波器看这个信号要弱些) 就后面这个情况是我不想要它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