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DDR3 SODIMM是不是不需要上拉到VTT?

楼主(2010-12-07):
Data/addr这些信号,如果直接在PCB上焊内存颗粒,需要上拉到VTT或者下拉到GND。如果用内存条插座,这些上拉/下拉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网友A:
用内存条插座才更需要用端接电阻接VTT,主板上最边上的内存条插座外侧都会有的。
反倒是颗粒直接做在PCB上时,如果颗粒少,走线短的话,可以不要端接。

楼主:
嗯,我是看了XILINX的VIRTEX6开发板ML605,上面的DDR3 SODIMM插槽就没有对这些信号做上拉/下拉。
这些电阻需要多大的功耗?

网友B:
这些电阻用0402封装的就可以满足要求,由于信号的幅度实在0.9V左右200mv范围内波动的所以功耗要求很低

楼主:
谢谢。最后再来一问:这些上拉/下拉的走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无所谓的话好像用排阻会更省地方。

网友A:
可以用排阻,尽量靠近座子。
其实不是上下拉,大多是50欧的端接电阻接到VTT,上下拉的用的都是比较大的电阻,是普通的输入设置。

网友C(2015-04-09):
引用 网友A:
用内存条插座才更需要用端接电阻接VTT,主板上最边上的内存条插座外侧都会有的。
反倒是颗粒直接做在PCB上 ...

你懂什么?  不懂不要乱说,ddr3-sodimm 内存条在设计时候 已经在内部加了 端接电阻了,而且 每个场子根据自己内存条的实际情况 会调整 这些端接电阻的值,不一定是 49.9Ω,也可能是 39Ω。
所以lz说的ML605 才没有 加上端接电阻。
不仅如此 KC705 也没加,人家Xilinx 这么做是正确的 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