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3都使用ad和spi有没有冲突

楼主(2010-12-07):
pic16f73,要用到四个ad和spi模块,而且ad允许中断,那么R5/AN4/SS应该只能设置为AD端口,如果使用spi的话,R5/AN4/SS能用在spi模块吗?敬请回答!!

网友A:
如果共用管教,则可能存在电气冲突,则必须首先解决它,如果能解决电气冲突,那AD和SPI则应该分时复用。

另外,如果你可以使用PIC16F73,那么你改用PIC16F723的话,那可能更好,不管是价格、供货、
性能、模块数量等,PIC16F72X有较大优势。

网友B:
如果你的pic16f73作为SPI的主器件的话,则不必要用SS,不会产生冲突。
如果是从器件的话,则肯定要产生冲突的。因为你不可能预料主控器件何时会跟PIC16F73通讯,所以SS必须专用,不能出现分时复用的情况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是不能使用SS端口啦

网友D:
禁止吹捧,请不要长期‘默默灌水’,望改之,否则定删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