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35测温,温度总是由低到高,是芯片发热吗?

楼主(2010-12-07):
用LM335测环境温度,温度总是由低到高(最后也能稳定),最大有4度误差,小了也有2度。这是怎么回事? 属于芯片自身发热的 原因吗?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的PCB发热了,温度传感器发热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应该是太靠近板子上的其他热源了,自身发热可以忽略。

楼主:
这是LM335原理图,帮忙看看有不合理的地方吗?尤其是R12应该选多大的最好。
是不是电流小了,就发热小。

网友C:
如果VCC是5V,R12应取值4.7K,但影响不会这么大,应该是后级电路的问题,除非VCC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R12是怎么确定阻值的。
LM335附近没什么热源,铺板时注意了。我把LM335放在水里就没用这种现象了,自己感觉像是本身发热

网友D:
自身发热造成的?

抑或把环境温度弄高,在试试?这样就排除是否是自身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