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打开一个DDB文件的时候,打不开里面包含的原理图和PCB图,一打开就提示这个,把PROTEL的程序关掉之后,再打开就好了,每次都这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1-05-05):
我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听说是文件损坏了,同问....??

网友B:
这个会偶尔了,软件的兼容性问题,有时候需要重新卸载安装软件,有时候只需要重启电脑。

网友C:
有可能跟元件库也有关系,整理下元件库试试

网友D(2011-12-28):
我刚出现了这个问题,重装软件,重新启动都没有解决,我把我加入的lib文件全部删除,就可以了。多次证明是lib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Q

网友F:
你的元件库是新增加进去的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像是因为现的硬件配置过高引起的.你只要把封装做在99SE原有的那个库里就没事.

网友B:
我的解决方法是,卸载99SE 然后删除安装残留文件,包括高级搜索c盘下的99SE并删除,再重装。

网友G:
重装软件

网友H(2012-02-02):
盗版软件都这样,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