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100A/1200V的IGBT

楼主(2010-12-07):
(无正文)

楼主:
1A就搞定了?so easy?:o

网友A:
可能还不到1A。
按照1A峰值设计应该是足够了。

MOS和IGBT不像BJT,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若是用BJT的话,输出峰值100A,驱动20A也不够。

网友B:
要看IGBT的Ciss,及对速度及EMI的程度,零点几到10A都有可能

楼主:
请问开关速度对于峰值电流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B:
又跟张老撞车了. 常规驱动时1A足够,甚至许多著名驱动IC的出力只有300mA。而有一些特别的利用,如要利用IGBT的反向雪崩加速关断,则可能需要10A

网友C:
一般选IGBT  在额定电流的5-10倍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