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这等效电容怎么来的。

楼主(2010-12-07):
今天看到一个电子滤波器,这是它的电路,三极管起滤波管作用,为什么三极管和电容C1的等效电容会是β1倍C1呢?(β1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请高手解释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

楼主:
:L 没人知道???????????

网友A:
看书吧,书上讲得比论坛里面清楚得多。

网友B:
利用密勒效应?
是交流等效电路时电容C1相当于跨接在CB极么?C极信号看作接地么..

网友C:
你可以这样想
根据公式:C=I/(du/dt),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交流电压(或者说电压变化率)相同,但是发射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β倍,那么计算出来的电容值就是β*C1了

网友A:
4楼:
与密勒效应无关。
看射极输出那段。

网友B:
学习了。
原来是把C1折算到发射极了 。

楼主:
有点懂了,我先自己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