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能不能在中断中进入电源管理停止模式?

楼主(2010-12-07):
昨天调试stm32,下载程序时突然出现wrong rom tablecomponent id错误,弹出的对话框显示no cortex_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多次断电复位和重新连接J_link都不行,又换了J_link/J_trace方式调试则出现cannot stop arm device,之后又弹出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ed,现在是不能烧写程序
       今天换了一块芯片,现在能正常烧写程序了。但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实在让我揪心,很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再看看程序,我是正在调试STM32 的电源管理模块的功能,但是我是在一个按键中断程序中进入停止模式。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请看我的一篇博客: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所以我让你把BOOT0/BOOT1转到内部SRAM启动并擦除Flash:https://bbs.21ic.com/icview-210250-1-1.html

楼主:
2# 香水城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边**真的很好,总算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