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退耦电容

楼主(2010-12-07):
退耦电容的作用是:在芯片的电源端对地形成一个高频通路,以便将芯片内由高频信号反映在电源端上的高频波动对地耦合,防止其传导到电源线上。这样说我理解;
但是我老是钻在自己的死胡同里:见如下图1,2,3;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用一正弦波来等效该高频信号,如果经过图1的话 输出是的高频是被滤成直流了;
图2的话就是平常电源和地端接退耦电容的接法,但是这样的输出根本还是原来的高频信号,没有效果啊;
图3就是RC滤波这样的的高频信号也有相对的衰减,也起到一定的效果;
图2和图1的比较我是这样的理解的,电源对电容的冲放电,但是图1电源电压低于电容两端的电压是本来电容也应该放电,但是由于二极管的反向截止特性,使之一直维持在该点位;但是图2就会直接回馈到电源;
图3的理解我是这样的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电压幅值比为 Zc/|R-JZc|,由于Zc相对R很小,起到了衰减效果;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哪里错了,所以我就一直认为退耦电容这样放着没有什么效果,怎么也想不通;

网友A:
退耦就是给高频干扰电流提供一个快速旁路,这个高频信号能快速被地给吸收掉,避免传导或辐射到其他电路部分。

这个高频干扰信号一般不会当成是连续波。

网友B:
已在另帖中做答,不要一帖多发。

网友C:
另外一贴好像在老乡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着急多发了!
能不能请问下我该怎么去仿真呢?什么仿真条件?一直很绕在这个死胡同里,。。。

网友D:
你把图3的R1当成信号源内阻不就明白了?另外之所以要有旁路电容就是因为电源有内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耦电容不是要靠近芯片么,就是怕导线上的寄生参数(我看有些资料上这么写,不知道对不对)
你说的旁路电容,把R1当成信号源内阻,这样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如果是理想信号源就不需要旁路电容了?如果是理想信号源,不就得自己串个电阻,RC滤波么?

网友E:
7楼:
6楼说得对。
首先,理想电压源并不存在。
即使是理想电压源,电源到负载(芯片等)有一段距离,导线总有电阻和电感,对负载来说,这些导线的电阻和电感是电源的内阻。你自己也说了,“去耦电容不是要靠近芯片么,就是怕导线上的寄生参数”。
因此实际电路总是如你第三图所示,有个电阻(电感)的,只不过没有画出来,而且该电阻(电感)很小。第二图仅仅是理想情况。
至于第一图,那个电容不是退耦用,主要是在各二极管截止(关断)时由此电容向负载提供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看很多资料都是说,去耦电容靠近芯片;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蓄能,这个暂且不考虑;另外一个是防止芯片的高速开关产生的高频谐波反馈回电路,产生不良影响;故加了去耦电容;
我的理解是靠近芯片,就是尽量减少寄生参数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该电容的最理想状况是没有寄生参数,那么就不能用"RC"模型来考虑,也是直接一个电容;又或许说这里就得理解成芯片产生的高频谐波时,理解成芯片为信号源,该信号源自生有内阻,这样就又直接可以用"RC"模型来考虑;
我心里总觉得直接理想的状态下,直接接电容也有解释的通的方法,要不然很多资料不会直接写接个电容,然是写接"RC",后面再附上考虑到导线自身寄生参数,R可不接;
个人理解;

网友E:
9楼:
“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蓄能,这个暂且不考虑;另外一个是防止芯片的高速开关产生的高频谐波反馈回电路,产生不良影响”
这两个是一回事,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而已。

网友E:
理想电压源,就不必使用退耦电容。9楼提到的“两个作用”都由理想电压源承担。

网友F:
光理想的电压源好像还不行吧,还要理想的连线---没有电阻,是超导,另外还要理想的负载--纯阻性,没有C&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可以这么理解么:芯片中的高频噪声是由于门电路频繁开关,所需电流忽大忽小,电源无法及时供给导致的,如果加入了电容,电容就近给予了所需电流就不会产生了高频噪声;
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我有新的疑问,如果芯片内部产生的高频噪声不是由于所需电流忽大忽小,电源无法及时供给产生;我们假定该噪声天然存在,那么耦合电容是不是就失去效果了,并不像有些资料上说的提供低阻抗通路,将其消除;
而其等效电路是不是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还是没人理 啊

网友A:
什么叫噪声天然存在!?

不要造概念和名词。

自然存在的最重要的就是热噪声,热噪声通过这个电容是无法消除的,这个电容消除的是类似EFT的干扰电信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种说法,这个去耦电容是怎么选取容值的?根据频率吗?
如果是蓄能功能的话不是电容越大越好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换种说法,这个去耦电容是怎么选取容值的?根据频率吗?
如果是蓄能功能的话不是电容越大越好么?
引用 楼主:

退耦电容的容值主要还是由干扰信号的频宽决定,也基本就是你所理解的频率吧。

如果是蓄能电容的话,一般还是要求大一些的,蓄能电容主要根据工作电流和对电源电压纹波的要求决定。

所以,最常见的电源端口配置至少是一个104小瓷片和一个容值比较大的电解配合使用,这就是各司其职了。

蓄能电容也不是越大越好,这需要综合考虑成本、体积、发热、漏电流、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对电压的纹波要求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照这么说,去掉干扰信号还是靠电容对地的低阻抗通路?
如果是这样就又回到我最开始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并个电容就能直接把干扰信号去除,然不是"RC",因为我的理解是VCC,GND并个电容后的输出不还是原来的信号,就相当于电容和后面的是并联支路上的一起接在VCC,GND中,信号有干扰的话,两条并联支路都会通过不是?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照这么说,去掉干扰信号还是靠电容对地的低阻抗通路?
如果是这样就又回到我最开始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并个电容就能直接把干扰信号去除,然不是"RC",因为我的理解是VCC,GND并个电容后的输出不还是原 ...
引用 楼主:

你已经陷入死胡同,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你才能明白。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帮助你理解一下:
有一个自来水网,有很多个自来水管,其中一根自来水管里面流出的是脏水,为了尽量避免这个自来水管中的脏水影响到别的水管中的干净水,所以在这个水管出水口挖了一个坑直接把这个废水排除去,这个坑就相当于那个小电容,至于废水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影响到其他水管,这要看脏水的流速和坑排水的速度,如果排的速度慢,那自然就有溢出,也就自然污染了干净水源。

网友A:
虽然是一个不太恰切的比喻,但希望能帮助你理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是的,我也觉得是个死胡同;但是我想问下,就如同我顶楼的那图的接法,不是并联么,算了 我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问了,或许突然间能开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哎,是的,我也觉得是个死胡同;但是我想问下,就如同我顶楼的那图的接法,不是并联么,算了 我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问了,或许突然间能开窍 ...
引用 楼主:

自来水管也可以是并联的啊。

呵呵,明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疑问就是芯片VCC,GND端接去耦电容,则电容两端电压等同于VCC,GND;污水还是往后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疑问就是芯片VCC,GND端接去耦电容,则电容两端电压等同于VCC,GND;污水还是往后流
引用 楼主:

说了半天还是白说!

如果干扰也是VCC,那还滤它干什么!?

如果水管里面就是干净水,那还管它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息怒,息怒;本人愚钝,容我在理解理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息怒,息怒;本人愚钝,容我在理解理解;
引用 楼主:

呵呵,
开窍大.法:去理发店刮成秃瓢状,寻某个无人水泥墙角落,以顶击墙十下,顶破墙开则窍通,否则,重复死循环之。

:lol

网友:
这个去耦的效果不是软件能模拟出来的,也不能用等效电路在软件上模拟,楼主需要在实际的电路中测试。

去耦电容不仅在数字电路芯片中需要,在模拟电路、分立元件电路中同样需要,比如收音机、功放等,没有去耦的话可以听到“阻塞”的声音,比较直观。

去耦电容的作用,是给电源提供一个无内阻的交流通路,使交流信号(或者说交流成分)顺畅的从VCC走到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不是死循环,多说俩字了,是死;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可不是死循环,多说俩字了,是死;
引用 楼主:

:D

呵呵,玩笑归玩笑,你还是要好好理解一下。

29楼的图纸虽然也不是那么贴切,但也可以参考一下帮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