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单片机做三种温度传感器+1602显示

楼主(2010-12-07):
老师说要我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做出来,1602显示,建议我用自带AD的51单片机,各位大大,哪三种传感器做比较简单,单片机用啥型号,求推荐~~

网友A:
不同类型的。。。。
太BT了
好吧,给个建议
阻值变化的: PT100,自己搭个桥式电路
电压输出的:LM75,直接ADC检测电压
数字输出的:18b20,类IIC
全完成了,应该能满足你那个BT老师的要求了

网友A:
这些都是入门级的温度传感器,做着玩用的
LZ自己可以搞定~~~

楼主:
可是我不太会做啊,只用过18B20

网友B:
刚刚用18b20测了温度,也不知道准不准,我有18b20+s52显示是用另外的液晶,没有1602

网友A:
准不准是标定的事,只要是线性的就行了,

网友B:
:lol我是想说测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天气温度,测出来15度,,怀疑了准不准

网友A:
想知道准不准最好办了,买个FLUKE的表去,标定下,或者买点冰块,弄个冰水混合物,搞个沸水,弄个气压计,算下当前冰水和沸水的温度,标下,
标定不是问题,关键如果不是线性的话,还要线性拟合。。。。

网友C:
想必你们的老师很厉害

网友D:
如果不是很高精度的话或很大温差范围,
2楼说的方式,上面的都没有问题;
只是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设计而已!

网友E:
变化最小的方法:
PT10/PT100 /PT1000 :只需要修改测试电流就好了
其实数字电路也有很多型号来用的
DS18B20/DS1820/DS1822这三种比上边的更简单,一根数据线不用变化就搞定
另外配合LM75其他数字传感器也很方便
比较炫的方法:
S热电偶,SHT1X数字温湿,MLX90615或自制红外温度传感,如果做为一体绝对提高技术能力;即使单个做好了也不容易,

网友F:
对精度要求不高,简单温度测量,可以使用PT\PTC\NTC三种温度传感器,使用同一个AD通道,PT再加一个单独的放大电路,用跳线选择即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