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我用P89C58X2做一款电池巡检仪。
仿真没问题了,烧进片子里运行状况与仿真不一样。
比如AD采样后显示的值。
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序空间没有用完,如何在剩余空间加一下跳转指令。
我用的是C,不知道如何加。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首先,仿真系统是不是够“真”,AD要讲究基准的,同样的输入,基准不同得到的值就不同。
至于程序存储器没有用完可以不必关心,系统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B:
重点重复一下:系统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楼主:
我没说清楚。是这样的,采样电池电压,总共24节。
奇数节用一个通道,偶数节用一个通道。
仿真没问题,烧写后电压值也没问题。
问题是只有第一通道加电压,第三通道没加,可是显示的值第三通道
和第一通道差不多。请问这是为什么?